[求助] tsmc 的mimcap_woum电容接法?

楼主(2012-10-24):
tsmc工艺中射频用一类底下没有金属的mim电容(mimcap without underground metal),symbol中有三个端子,分别为plus,minus和bulk。从版图来看,bulk连接一个N阱,请问这个是不是应该接高电位?在版图中我不论是接高电位还是低电位,Calibre LVS时总是报ERC的错,显示为floating.psub, 解释为psub is not connected to GROUND.请问高人,是不是这个电容还存在一个衬底端子?该ERC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22-08-04):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有解决了吗?最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2-11-19):
同问 遇到一样的问题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其他工艺最近也常遇到,公司前辈说可以不用管这个问题,就看你们的要求了,小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