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做synthesis netlist vs post_route netlist的验证

楼主(2012-10-25):
如题

目前我使用formality,做过dc netlist vs rtl的验证。但是题目中的验证怎么做?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设计没有加入decap filler。但是合作方要求加decap,但又要求不能加太多,只加在core的四周。encounter中的加add decap filler命令是什么?如何控制加在core的四周?以及选用什么size的filler 比较好?

网友:
形式验证的流程是一样的啊,还比rtl vs netlist快很多。

encouter 没用过,icc 中可以将decap 当作std filler 加将去,要加在某一区域可以用坐标范围控制。

网友:
decap为什么要加在core四周呢?
根据decap的作用,我觉得分散开来,然后在时钟树附近加一点 比较好吧。。。

网友:
1.做形式验证不一个模式的吗 就是两个输入的netlist 不一样而已
该等同的等同 该ignore的ignore 不过没用过formality
你这题目的两个netlist 应该比你做的简单啊
2.
addDeCap
[-help]
-totCap capacitance
[-cells cellName ...]
[-addFixAttr]
[-area llx lly urx ury]
[-exclude {llx lly urx ury} ...]
[-effort [low | high]]
[-prefix prefixName]
[-noFixDRC]
[-force]
[-log ecoFile]
[-fromFile ecoFile]
[-powerDomain powerDomainName]
[-pgNet netName]

命令是有的吗 你可以自己写个perl 或者 tcl 来处理这样的情况

网友:
runLEC check by Conform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知道是这个形式验证的流程
但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做dc net与postroute net时,我发现有很多unmatch的cell,这些cell都是我设计中存在的,比如与门或者其他什么门?
还有个问题:svf文件是我在做rtl vs dc net时用的,现在做dc net vs postroute net时还需要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svf 不需要了吧。可以先看看寄存器是不是全都对上了。如果都对上了,再看看那些没对上的 cell 是否是DECAP这种可以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