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3um工艺的mismatch模型

楼主(2012-10-25):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最近要仿一个运放的失调电压,用的是smic0.13um的工艺,不知道这个工艺支不支持monte carlo仿真?如果支持的话,应该怎么设置这个模型文件呢?谢谢了!

楼主:
顶上去,monte carlo仿真中的process指的是什么?

网友:
monte carlo 需要特定的model,这工艺肯定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文件中的section一项倒是有process,但是没有mismatch,不知道process指的是什么?

网友:
很多工艺的mismatch是由第三方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mismatch的话,是不是就仿真不了offset了?

网友(2014-03-11):
是啊  求解啊

网友(2015-04-13):
直观理解速度饱和效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

网友:
有些 mismatch model就是把 model 内 vth cox 套上guass function ,
但是 到底跟量产准不准??

还是说 foundary 拿其他家来套

以前跑过有1家  monte carlon simulation

拿 bandgap 分布会相当大 比 5 corner model  还要分开很多,
跟本无法量产 到底 准不准??

网友(2017-02-10):
回复 楼主:

   关注

网友(2018-01-31):
回复 3# lwjee 想问一下,我要放蒙特卡洛仿真,要在哪里修改mis flag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在晶体管后面 写上 MISMATCHFLAG=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ADE XL中使用图形化界面的话在哪里设置flag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 还是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想问一下蒙特卡洛仿真把flag改完之后工艺角是应该设为mc还是设为tt ff ss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工艺角有MC?我不知道啊

网友(2020-11-13):
求解呀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