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Prime Time 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10-25):
先前只做过PT的WORK SHOP ,目前正在根据DDR3的SPEC写约束,请教一下:
1怎么设置input的capacitance,或者,这个设置是否必要?
  如果不必要,那电气规范里把这一项列出来是用作什么的?

2 Capacitance load tab里还列出了differential pair signal的delta CAP,这一项又应该怎么反映到约束里面去?

3 对于手册里面给出的时钟信息,里面提供min_pulse_width (HIGH 和 LOW都提到了),
   也提到了max_pulse_width,要根据这个信息作出对应的约束,应该使用
    set_min_pulse_width
   或是 set_pulse_clock_max_width和set_pulse_clock_min_width 命令呢?

4 根据一个标准或者规范来对设计写约束,有没有更加有效的办法?

先谢谢解答问题的各位了!

楼主:
补充一下,手册里面提供的jitter的信息,又应该怎么反应到约束里面去呢?

网友:
input的capacitance可以定义为set_load;
jitter和latency定义为set_uncertainty;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_load可以用于INPUT PORT吗?

目前写的是 set_max/min_capacitance -port
这样是否可行?
如果不行,有什么不妥?

谢谢!

网友:
刚才man了一下这个命令set_max/min_capacitance -port;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设置这个属性,如果设置的不合理会影响综合;如果lib里面有这个属性,工具会以lib里面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能否请教您一下

    对于手册里面给出的时钟信息,里面提供min_pulse_width (HIGH 和 LOW都提到了)也提到了max_pulse_width,要根据这个信息作出对应的约束,应该使用
    set_min_pulse_width
或是 set_pulse_clock_max_width和set_pulse_clock_min_width 命令呢?

   初次做lab以外的内容,很多东西不懂,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检查最小脉冲宽度
set_min_pulse_width -high 1.5 [all_clocks]
set_min_pulse_width -low 1.0 [all_clocks]
report_min_pulse_wid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spec里面连max pulse width也指定了,这个不需要设置吗?

   另外,对于differential pair 的某个parameter,既给出了accurate value,又给出delta value,例如电容,对此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因为时钟经过一堆buf后,会越来越窄,所以一般检查最小宽度,太窄的话,触发器检查不到;

期待专家解答吧,知识有限!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仍然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一个问题:在层次设计中,是否所有层次的generated clock都需要被定义?或者是只需要定义顶层出现了generated clock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几个问题:1 get_ports 命令是否只会获取顶层的端口

2 get_ports 的-filter 同时指定输入和双向端口是否可行 ?
             get_ports -filter "port_direction == (in || inout ) "
    如同以上的格式是否正确?

3 在参考的脚本里,为什么有时使用get_ports命令来获取端口,有的又不借助get_ports命令,直接写端口名?

4 Generated_clock的时序信息是否会继承source?还是说跟随generate时的倍数关系而改变?

谢谢 !

网友:
回复 网友B:

    ports就是代表顶层的端口;
    generate clock和源时钟有一定的频率和相位关系,源时钟改变,generate的时钟也会改变;

     其他问题我也没研究;

网友(2017-06-19):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