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 FPGA调试求助!!!!

楼主(2012-10-25):
小弟现在用DE3的FPGA板调试DDR2的controller IP,但一直无果,请大侠指点:
DDR2 controller IP是买的IP,在EDA上仿真没有问题。但下到板中,却一直没有结果。
我在EDA上仿真时,用的时钟频率是200M,到FPGA板时,其时钟频率用的是35,
请问这个频率去仿问DDR2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没有一个人回复?!

网友:
35M吗?应该没问题的,ddr2的IO频率最高能到266~400M

网友:
DE3 買不起

楼主:
谢谢回复,目前好像有点思路了,可能是PIN ASSIGNMENT引起的,确定中。。。
DE3,其实不用好。。。。。。。

网友:
有的DDR2是有频率下限的,一般为125M,控制器也会有频率下限,具体要看芯片手册了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最终得到,还是PIN ASSIGNMENT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