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M32的PWM做开关电源?

楼主(2012-10-25):
用stm32 的PWM能不能驱动mos管做成一个开关电源,程序控制输出5V,3.3 ,1.8V电压

网友:
应该是可以,在通过STM32的AD采集反馈电压来控制PWM的输出

网友(2012-12-29):
Pwm +驱动电路 如果能控制外部电压的变化,我想可以。楼上说的 是要加检测信号
但这电路不是有现成的电路 这样弄是不是 自己找麻烦吗?

网友(2013-03-19):
这个有点浪费不

网友:
看起来很美

网友:
响应速度,抗干扰能力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牛的,没这么用过MCU。

网友:
可以
M3有几个支持

网友(2013-04-22):
STM32的电源谁提供?
一般用PWM来驱动电机这种器件吧,用来做电源太浪费了,而且如楼上说的,不稳定

网友:
可以用mcp1630等PWM控制芯片做脉宽控制,mcp1630支持用mcu的PWM输出进行控制,使用mcu输出的pwm进行扰动可以实现调压。

网友(2013-08-17):
浪费!浪费!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STM32有72MHz的主频,你做256精度的,PWM可以做280KHz
MCU做DCDC控制的优点是灵活,缺点是响应差。

建议用MCU的DAC输出和输出分压采样进运放组成的减法器,然后输出到DCDC芯片的FB脚
这样,MCU的灵活性有了,DCDC芯片的响应也有了。

网友:
这个肯定行的,但会存在许多必须面对的问题,电源确实有很大的电磁干扰的,

网友:
输出滤波 +  检测反馈,,逻辑控制

网友(2013-09-17):
此stm32板块 有点冷清啊哈

网友:
貌似这里搞微电子的比较多,
搞单片机的不是很多啊

网友:
就是,有点浪费呀

网友:
应该是不能直接驱动的吧。

用过stm32做过焊接电源,使用的PWM也是直接用的SG3525,只不过,用stm32的DA给出给定值。

网友(2013-12-24):
就是控制PWM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做个简单测试的应该没问题,反应速度是个大问题

网友:
可以是可以,只是看你的使用要求了

网友:
refer to this : http://www.61ic.com/code/viewthread.php?tid=16287&extra=page%3D12
replace PIC with STM32. Add LCD + touch screen.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实用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不如用dc dc芯片搞定

网友(2014-07-01):
应该是能啊

网友(2014-09-12):
回复 楼主:

    应该需要加驱动芯片

网友(2015-07-22):
不是有专门的芯片么?性能又好,价格又不贵

网友(2015-10-05):
智能应用应该不错

网友(2017-07-20):
可以做,但是要看你关注的指标,如果要做的非常精确还需要专门的芯片

网友(2018-04-21):
找凌特的电源IC就可以啦,MCU控制没有专门的IC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