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FPGA和ARM怎么互联

楼主(2012-10-25):
各位大神
请问FPGA和ARM互联的硬件电路是怎么样的啊,我想做到高速的数据交换,需要注意什么,
还有电路中的总线驱动器是必须的吗
求原理图,网上原理讲很多,可是对我这种菜鸟不顶用

网友:
等待大侠解释。呵呵

网友:
这个东西很深奥,一下子将不清楚

网友(2012-12-23):
有AHB bus接口吗?这是最直接方式

网友:
ARM的端口数据没法太高吧,用DMA估计能快一些,但FPGA中做DMA不好做

网友(2013-03-13):
用ARM上的SMC接口做,将ARM的存储空间映射到FPGA里创建的SRAM上

网友(2013-05-09):
你的ARM是指什么,一块芯片还是soft code,玩法不一样的

楼主(2015-05-07):
你可以用arm的rom接口对fpga进行连接,就像把FPGA当成一个arm的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