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ASIC验证求助:后仿真时关于负延迟的问题

楼主(2012-10-25):
求助各位达人:
1、什么是负延迟?
2、出现负延迟的原因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3、SDF中的建立或保持时间 为负,不满足常规意义上的setup,hold时间,那真正的逻辑怎么保证采样的数据时正确的?
4、当出现负延迟的时候,仿真器,如VCS,是怎么处理的?
万分感谢!!

网友:
当出现负延迟的时候,仿真器把它改为0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助各位达人:
1、什么是负延迟?
Ans: 就是延迟是<0的, 不要表面直观认为一个GATE有<0的延迟, 这是纯数学的定义: 两个时间点的差都叫一个相对另一个的延迟.

2、出现负延迟的原因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Ans: 比如一个数据经过一个FLOP出来相对FLOP CLK延迟是100 ps, 但是你非要用一个FLOP_CLK经过很多BUFFER以后的CLK来定义延迟, 就可能是负的.

3、SDF中的建立或保持时间 为负,不满足常规意义上的setup,hold时间,那真正的逻辑怎么保证采样的数据时正确的?
Ans: 很多时候你把一个有正SETUP/HOLD的FLOP的DATA (Din) DELAY很多BUFFER后连接到FLOP D端, 那么Din相对FLOP CLK就是负的SETUP.

4、当出现负延迟的时候,仿真器,如VCS,是怎么处理的?
Ans: 不太清楚, 大概如陈班主所说.

万分感谢!!

楼主:
明白了很多,呵呵,多谢涛哥,和yo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