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9)

楼主(2012-10-25):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 继续开跑,先问个“简单”的

Tell some of applications of buffer?

buffer在P&R里面的用途 (至少三种)?

难度:1

网友:
1). 修hold违例;
2).修max_cap违例;
3).修SI引起的delay以及noise违例;
4).修antenna违例;
5).修max_fanout违例;

网友:
fix setup violation(reduce driver cell loading)
build clock tree

网友:
buffer can be inserted along the long nets to fix net length

网友:
+还可以做DCAP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修antenna不理解,什么原理呢,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降低走线的长度。

网友:
修ant效应
到底能不能用二极管?

网友(2013-08-22):
FIX HOLD/SETUP Viol
FIX DRV Viol
FIX SI Viol
FIX IRDrop
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