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 ddr 基本概念

楼主(2012-10-25):
小弟最近在看关于ddr和ddr phy interface的东西,有一个比较大的疑惑:
DDR device或者controller不是都有自己的clock吗,为什么还要用dqs信号去同步数据?直接发送clock不就行了吗?忘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高频下由于pad delay太大,输出数据很难与输入时钟同步,只能使输出时钟和输出数据同步。

就算输出数据可以和输入时钟同步,PCB上Delay来回加起来接近1ns,在DDR2芯片端同步的数据到了控制器端也不同步了,所以还是同时输出时钟和数据更好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网友:
考慮到板子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