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相位裕度和负载瞬态

楼主(2012-10-25):
最近在做一个无片外电容的LDO,用的是2003JSSC的一个DFC的频率补偿结构。
现在在负载0-100mA的范围内相位裕度都有60°-90°
但是在跑负载瞬态响应的时候还是会振荡,这是什么原因?
负载在1us内从0突变到100mA的时候还好,但是100mA突变到0的时候就水了。。。

DFC

DFC

负载瞬态0-100mA

负载瞬态0-100mA

负载瞬态100-0mA

负载瞬态100-0mA

网友:
LDO小电流时相位裕度最差。这说明你的电流输出电流小时相位裕度不行。可以在输出节点旁路个NMOS diod,这样浪费点功耗,但不会使Power PMOS 的gm太小。

楼主:
但是用stb仿真的时候,空载时的相位裕度也有60度喔...

网友:
相位裕度大于60度也不能说明环路就稳定,有的环路相位裕度大于30度就很稳定,有的环路相位裕度大于70度,输出还会震,stb是静态的,小信号的,并不能完全反应大信号的转换过程,tran最可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好!最好也要看下增益裕度,看下trans的各种建立过程。

楼主:
回复  qerqing

     楼上说的好!最好也要看下增益裕度,看下trans的各种建立过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要往哪个方向调喔?刚发现空载时候的增益裕度只有6dB。
现在负载电流从100uA突变100mA,从100mA突变至100uA不会震荡,
从50uA突变的话是阻尼震荡。
而从0A突变至100mA是阻尼震荡,从100mA突变到0A就一直震荡了

网友(2013-01-18):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刚好我也碰到了,如何解决这个增益裕度的问题?

网友(2013-04-08):
在小电流的时候相位裕度最差,增益最高,可以将主极点降低,以避免次极点进入GBW,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回复 网友C:

网友:
相位裕度大于60度也不能说明环路就稳定,有的环路相位裕度大于30度就很稳定,有的环路相位裕度大于70度,输 ...
引用 网友A:

    所言甚是,小信号只能做参考。

网友(2014-10-06):
回复 网友D:

   对,小信号不能反映出完整的过程。

网友(2020-01-29):
原來如此 學習了

网友(2021-03-24):
请问文章可以分享下么,谢谢

网友(2021-07-05):
AC仿真不准确

网友(2023-04-13):
楼主您这解决了么?小弟也发现这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