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P核时序约束过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2-10-25):
最近在研究Altera的视频相关的IP核,发现时序约束违例很多,有什么改进的办法吗?

网友:
约束是你自己写的吗?生成IP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约束文件,一般不会出现违约的情况的!

网友:
我也是啊,特别是使用DDR2 Control的IP时,综合时会遇到问题,然后时序也会报错,貌似是底层时序约束要分析的。。。

网友:
約束應該會和IP一起給才對,要不把約束放上來研究一下

楼主:
这个违例肯定是我需要比较高的时钟速度的时候会违例,约束就是一个输入时钟速度约束,还有就是IP自带的约束文件。关键是要怎么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