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仿遇到错误,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

楼主(2012-10-25):
有人在后仿过程中,遇到这个问题吗?
FATAL ERROR: 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
请教高手啊。。。。
在线等啊。。。。。
怎么办啊啊啊啊啊。。。。

网友A:
calibre 的pex?少了一个文件,找到然后include进去。一般readme里会具体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实是PEX规则问题。

 现在遇到一个新问题了:PEX过程中,XRC,没有错误,没有警告。但是,生成不了calibre view,有错误和警告。CIW窗口中说:找不到cell电路单元的symbol或者schemtica,view calibre所有的端口为 inputoutput;还有些警告说是找不到schematic中的一些instance。

 但是,我电路的DRC,LVS明明是验证通过的。
 你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3-08-3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能否指点一下你是如何解决的呢,急啊!

网友(2013-11-22):
我在提取RC是碰到同样的问题,CAPACITANCE ORDER operation:poly 请哪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2014-02-22):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在提取参数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最后是怎样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啊,指点指点呗

网友(2014-04-25):
请教一下你的上一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2014-07-26):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目前也碰到同样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2014-09-25):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是要写一下calview.cellmap这个文件,比如我用的是Silterra process, 对一个BJT的描述就要添加以下几行,其他的nmos,pmos, poly resistor, mim cap 都要写:
(vpnp4(silterraC18G vpnp4 symbol)
(
(b B)
(c C)
(e E)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刚碰到这个问题,发现原来是PEX的rule里面, top metal option 那里要修改:
//===============================================================================//
//        Modify this section when performing xCalibre (LPE) RC extraction       //
//               Only 1 of the following 21 lines should be enabled              //
//===============================================================================//

下面有21行topmetal 的选项,uncomment掉一行,并把.pex file路径补充好就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4-11-04):
回复 网友C:

    最近遇到这样的问题,看见大神的帖子,如同拨云雾而见青天。但是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大神能否详加拆解,解我燃眉。

网友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在高手指点下,终于解决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PEX的rulefile文件缺乏必备的关于capacitance 文件,可以在PEX options 选项里面的include 中包含这些文件,这些文件分别是rules.R rules.C rules.S ,不同的工艺和版本,文件名会有不同,相同的工艺和版本,改动过的也会有不一样。但是这些文件是一定要include进去的。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2014-12-16):
麻烦楼主赐教: 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能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6-03-08):
回复 网友E:

   怎么解决的?能说一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怎么解决的?能说一下么?

网友(2016-11-21):
回复 网友G: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7-11-17):
回复 网友D:

   That's correct.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2018-05-31):
小白还是不明白怎么解决的,请教楼主
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

网友H:
可能不同工艺库解决方法不同。以我用的工艺库为例,PEX用到的规则写在了LVS的txt里,
在LVS rule文件里找到下面两句话:

#DEFINE PEXRUN                 // TO RUN XRC + HSPICE, Please turn on it //
INCLUDE "./runset.tec"         // To RUN RC, Please include the tech file //

做LVS的时候这两句话需要注释掉!
做PEX的时候这两句话才能取消注释。然后把INCLUDE后面的地址填成PEX的.tec文件的名字就可以了。

#13说的有道理。差不多是那个道理。

网友I(2021-03-30):
引用 网友H:
可能不同工艺库解决方法不同。以我用的工艺库为例,PEX用到的规则写在了LVS的txt里,
在LVS rule文件里找到 ...

我们用的可能是同一家,我没找到pex的.tec

网友(2021-09-10):
已解决!方法是修改rcx文件中的rule的路径。

网友(2022-05-20):
“RUles”→“PEX Rules File”不能直接选择跑LVS的rule,需要选择跑完LVS之后生成的debug_lvs.lvs同一路径下的rule

网友(2022-09-09):
引用 网友H:
可能不同工艺库解决方法不同。以我用的工艺库为例,PEX用到的规则写在了LVS的txt里,
在LVS rule文件里找到 ...

就是跑XRC的开关没打开

网友(2022-10-21):
引用 网友H:
可能不同工艺库解决方法不同。以我用的工艺库为例,PEX用到的规则写在了LVS的txt里,
在LVS rule文件里找到 ...

想问下这个INCLUDE 的PEX文件在哪。我看我的和你是一个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用的可能是同一家,我没找到pex的.tec

需要更新pdk

网友(2023-03-03):
引用 网友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在高手指点下,终于解决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PEX的rule ...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在高手指点下,终于解决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PEX的rule ...

谢谢了,实测有效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在高手指点下,终于解决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PEX的rule ...

感谢感谢,帮大忙了

网友:
感谢13楼,13楼说的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J(2024-09-17):
13楼那种做法,我在其他工艺都做过,但是到网上流传的那个csmc180就不奏效了,我怎么include,他那个文件都显示无法识别capacitance

网友(2024-11-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在高手指点下,终于解决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PEX的rule ...

没有rule文件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在高手指点下,终于解决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PEX的rule ...

牛的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K(2025-03-02):
引用 网友A:
calibre 的pex?少了一个文件,找到然后include进去。一般readme里会具体说明。

请问一下这个文件一般在哪里,tsmc65nm的库里好像没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问一下这个文件一般在哪里,tsmc65nm的库里好像没有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K(2025-04-01):
引用 网友L:
请问解决了吗

解决了,在安装PDK的时候注意选择金属工艺选择有rc文件的那项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解决了,在安装PDK的时候注意选择金属工艺选择有rc文件的那项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13楼那种做法,我在其他工艺都做过,但是到网上流传的那个csmc180就不奏效了,我怎么include,他那个文件都 ...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是1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