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晶振振幅的问题

楼主(2012-10-25):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仿真晶振的时候,在电感加了一个初始电流,晶振起振了,但振幅很大,比电源电压还高,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仿真久了就好了,初始电流太大了,人家要时间衰减啊。

网友:
晶振仿真时,只要增益裕度在5~30的范围内,基本可以起振,不需要在电感上加初始电流啊.

网友:
加初始电流的话,瞬态仿真时间不够久,容易把不满足起振的当成可以起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仿了一下没加初始电流的也有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没加初始电流也可以起振,但一样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