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 命令-----layer map的问题

楼主(2012-10-25):
请教各位大侠.在用calibre layer map命令的时候  ,这里面的datatype,与它前面的层号,及后面gds层号是怎么对应的?比如,下面nwell的层号是21,它是怎么与6021对应的?为什么不是与4021对应?design rule里面的GDS Data Type的数字代表了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只要注意为0的就行了,因为那是要出的数据,要做掩模版的,其他的要不是mark、net、dummy什么的,这些是不会做版的。

楼主:
    嗯,谢谢,能不能请教您,这个要怎么个对应法呢?有时间的话就详细一点,没有时间就发点资料给小弟也行.shidaixu*163.com  地址里面的"*"实际上为"@".

网友:
簡單而言 gds 用2組號碼
即 number 和 type 來記錄資料
而卡利博 基本上 是 不區分 type 的
所以必須 用 mapping 的 方式來區分
例如
18 0 drawing
18 1 dummy
18 2 slot
不做 mapping 會被當做一樣
所以用mapping 的方式區分

网友:
你只要注意为0的就行了,因为那是要出的数据,要做掩模版的,其他的要不是mark、net、dummy什么的,这些是不会做版的。

這倒不見得
我現在有用1ㄉ 在出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它要参与运算吧,有的mark,dummy会参与出数据版图的运算,它们只是一个辅助作用而已,最终出数据的版应该是gds号为0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需要看什么资料,直接看工艺厂商提供的tf文件就可以了,里面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在学习calibre的文件编写,到这个点上,就想了解一下,map的时候对于给定的层号有特定的规则.关于tf,里面的定义倒是完全可以直接引用,但就和刚说的一样,我想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稍微看了一下svrf manual,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理解,具体怎么定义是没有要求的?比如,层:a  2,不管他的datastypes是什么,要是没有map那么对应calibre 层2,便是另外它还是可以对应其实的的层,比如calibre 层3,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认为.calibre里面的层大部分是通用的?就好像,有三个人,三个字母,可以是任一个人是A,任一个人是B.而没有规定,要按年龄大小分配?

网友:
T 晶圓代工 有
18:0 m1
18:1 m1 dummy
18:2 m1 slot
18:0 和 18:1 可以當成一樣
18:2 就和 18:0 18:1 不同ㄌ
沒有 layer map 那 3 個2都被視為相同
就和原始構想不同ㄌ

网友:
最终出数据的版应该是gds号为0的。

我最终出数据的版 就有gds号为1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热心,小弟已经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6-08-05):
楼主好,小弟最近也在学Calibre rule writing,刚好看到layer map,有两个问题:1.syntax里的datatype和texttype有什么区别;2. GDS2里的某一层,例如16:32,即16层中的32层,可以map到Calibre里的两个layer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久没有弄了,你可以去SVRF里找相关命令看看

网友D(2021-05-13):
6021这个值没有任何含义,它也可以是60021或621,只要它是唯一对应一个layer或者一组gds number相同的layer就行,它其实就是一个映射值,用于识别的。

网友(2024-10-25):
引用 网友D:
6021这个值没有任何含义,它也可以是60021或621,只要它是唯一对应一个layer或者一组gds number相同的layer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