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工艺角设置中如何添加多个工艺文件

楼主(2012-10-25):
我在进行工艺角设置的时候,因为我的电阻,三极管以及mos管相关的工艺文件是三个文件,如图所示

网友:
这些都不是吧,应该有一个.lib的文件把这些都include了

楼主:
呵呵,这个自己解决了,只要在上图中的设置界面中的Model Style,选择Multiple Model Library即可,不过仍然谢谢你。

网友(2013-03-19):
回复 楼主:

   哥们儿问一下,你添加的三次每一次都是在Model Style中选择Multiple Model Library 还是前两个选Multiple Model Library 最后一个选single Model Library?

网友(2014-06-25):
回复 楼主:

   想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小弟虚心请教~~

网友(2015-05-05):
我的spectue文件夹下面没有scs文件怎么回事??都是一些.lib .mdl文件

网友(2015-10-12):
楼主,我仿真时出现错误,提示打不开这些mos管,电阻电容的.scs文件怎么办?

网友:
除了MOS,要是用到BJT,也要把BJT库加进来的。

网友(2016-03-19):
回复 楼主:

我的是只有一个文件.scs 但是加载后还是各种报错

新手求指导!

网友(2016-09-01):
很实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