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启动后的Log内容表示正常启动还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25):
下面是用Astro&命令启动后Terminal显示的一些内容:
Connection to IPC server failed.
Starting IPC Server. (Port = 1924)
IPC Server started successfully.
No PseudoColor Visual avaiable, try TrueColor instead

Starting a non page replacement mode Milkyway db session...

如果用astro_shell&启动时显示的内容是:

[1] 5738
No PseudoColor Visual avaiable, try TrueColor instead

Starting a non page replacement mode Milkyway db session...

两个命令分别启动时,显示的内容却不一样,上面那个显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大家积极讨论啊

网友(2014-01-01):
请问No PseudoColor Visual avaiable, try TrueColor instead,这个问题你LZ解决没有???

网友(2014-03-30):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过不应该影响使用吧

网友(2016-09-06):
呵呵,提示failed,但是可以使用,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2016-11-28):
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