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ream out&in后guardring flatten 的问题

楼主(2012-10-25):
关于stream out&in后guardring flatten 的问题

   请教一个关于guardring的问题,本人用creat multpart path 画了guardring,保存为***.il格式的。这些很正常,但问题是layout中调用了这些guardring后,再对layout进行过stream out &in操作后,layout中的guardring就全部都散了。这样导致后面的一些操作修改,很麻烦。
   我想问的是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还是完全没有办法。

网友:
如果layout进行过stream out &in操作后,好像是目前都没有办法

网友:
应该是有办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帅哥,你说了和没说不是一样的吗?晕啊!

网友:
Hope,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skill的东西在stream out/in的时候是不带的,stream out/in只认层次化的物理的东西的,如果你不是用MPP的方式画的guard ring,而是调用ndiff/pdiff的孔做的guard ring,那么就不会被打散的。
     我之前说过,MPP画的时候很方便,只是拉一拉,但是实际拼图的时候或者是后期stream out/in的时候其实是很不方便的。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省面积。

网友:
用tar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tar是不会有这种问题,但是如果是要将610中的layout搞到5141中,就只能导gds了~~

网友:
stream out 的时候好像需要设置一下,option 下面有个ROD ,需要在这个下面填写你需要stream out的address,先试试可不可以把!

网友:
呵呵,我是用PCELL做的,直接输入坐标点就OK了,
in/OUT也没见有什么问题,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的,最近正学着呢,准备用pcell画一个试试呢~~

网友:
stream out 的时候设置一下,options 下面有个ROD ,需要在这个下面填写你需要stream out后gds文件夹的address,stream in 的时候也需要设置ROD 的address,好像也需要加tf文件,这样就ok了,今天试了,加tf文件可以,但是不加tf文件就不可以,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网友(2013-08-26):
9楼的朋友,,请问你在导入导出gds时,如何在6.1之后的版本中保持pcell的??我怎么老实现不了

网友(2015-11-13):
请问楼上说的ROD在哪里?

网友(2019-01-17):
回复 网友C:
你好,现在我也用pcell做一个guardring,但是为什么线宽不随着孔的个数增加呢。希望给点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