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read_sdc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0-25):
请问下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里面所说的port_pin_list是什么东西,我貌似没看过。还有waring提到的unresolved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回事db文件的问题吗?用link查了下,出现下图的结果。

link后的截图

link后的截图

网友:
1)sub module port名字对不上
2)link_pth,或者search_path设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是link里面的io库拿错了,没跟物理库对应。。。。

楼主(2012-12-15):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出错是因为sdc文件里,对电源做约束了,删掉了,就没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