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512个数相加的verilog代码,如何循环简化?急急

楼主(2012-10-25):
请教512个数相加的verilog代码,如何循环简化?急急
请教verilog hdl 高手:
reg[15:0] addt[511:0];//定义一个512个一维数组
wire[31:0] sumd;
assign sumd=addt[0]+addt[1]+addt[2]+addt[3]+addt[4]+addt[5]+....addt[511];//如何这样写,代码太长了。

请高手指点,如何简化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在一個週期內做完嗎?建議你用類似for的方法比較快,當然有其他方法,這方法比較直覺缺點要加上一些控制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um_all <= 'b0;
    else if(sum_clr)
           sum_all <= 'b0;
    else if(cnt_sum != 0)
           sum_all <= sum_all +  array[cnt_sum];

网友:
可以用加法树来实现,两两配对,知道剩下最后两个数据;
一个周期不可能实现,时序不会满足;

网友:
单拍不可能,可以流水,多个时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