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晶振 PLL

楼主(2012-10-25):
晶振到PLL的这段path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需要注意是地方 多谢

网友:
尽量短,尽量加shield,

网友:
赞同icfbicfb版主,PLL锁定在稳定频率上,需要一个精准的参考频率值,保证OSC到PLL的path尽量短、干扰小就好

网友:
PLL的place&route均要按照它的implementation guide进行

其中包括PLL到chipboundary的距离,power,signal net的连接方法(宽度,金属层,长度,是否可以跳层),周围隔开的空间,PLL到第一个cell的距离,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