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频在DC中怎样设置时序

楼主(2012-10-25):
采用0.13um工艺,200MHz,在DC中create_clock 就是5ns周期,这样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就只能在5ns以下,DC综合出来好多时序违反呀,有高手知道这该怎么设置吗?

网友:
你是怎么设置的,贴出来看看,有时可能不是设置的问题,也许本来就是代码的问题,看你这时钟频率挺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好贴,工作的地方不能上外网,我就是设了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 2ns,然后报告的违反路径中Required time是6.5,实际的Arrival time是8.多,报了VIOLATED,就是想问下高频的话在DC设置中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
时序约束该怎么设就怎么设,没有特别的
综合时,用compile ultra, effort high, 加一遍incremental
有可能还有几个其他的设置,可以从compile_ultra的man里面查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一直不明白,综合时怎么做incremental?

网友:
Incremental基于已有的结果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