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望斑竹出山,求解小弟疑问~~~

楼主(2012-10-26):
最近在看陈涛斑竹的后端一些知识的时候发现在处理线间串扰的时候提到了可以通过改变timing window来解决,上网百度,google无果后前来讨教,想问问这个timing window具体怎么去理解,这个改变又是具体从什么方面,怎样的手段去解决?谢谢啦~~~~

网友:
串扰分对静态信号的电平影响和对信号来的早晚的影响. 信号A会影响信号B来的早晚时间, 所以B来的时间就有一个大小的不确定区间, 也就是这里的窗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意味着解决办法成了解决串扰了?这个timing window也就是一个相对意义吧?

网友:
Timing Windows
Timing windows are used to filter out signals that are not switching simultaneously. The internal timing engine computes the timing windows and slew rates automatically. Alternatively, you can load the timing window information by using a timing window format (TWF) file.

网友:
LZ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题,我会仔细查阅文献和咨询各方专家来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建议你先仔细研究一下TWF文件的内容和SI的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