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软件问题

楼主(2012-10-26):
[i=s] 本帖最后由 cc11058 于 2012-10-27 21:59 编辑

打开HSPICE 2011 , 软件提示:
the path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hspui.cfg file again

软件可以使用,但是在configuration-> version 下配置的waveview路径已经恢复成原始路径,需要
重新配置。

谁给解释一下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configuration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先在version里面配置好,然后在另外一列下拉菜单下save configuration 就可以了。

打开软件时的错误提示还是依旧存在,继续探索。

网友:
好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