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80)

楼主(2012-10-26):
Implement an AND, OR gate and inverter using 2 inputs mux?

分别各用一个2输入的MUX,做一个与门,或门和反向器

难度:1

网友:
    module and (a,b,y)
    input a,b;
    output y;
   mux (.y(y),.s1(a),.d0(1'b0),.d1(b));
endmodule

    module or (a,b,y)
    input a,b;
    output y;
   mux (.y(y),.s1(a),.d0(b),.d1(1'b1));
endmodule

    module iv (a,y)
    input a;
    output y;
   mux (.y(y),.s1(a),.d0(1'b1),.d1(1'b0));
endmodule

网友:
香农展开...

网友:
??为什么出这个题目。

网友(2013-09-28):
版主答案呢?谢谢

网友:
2楼+1

网友(2020-03-26):
这是在告诉我们,后端必须要搞会verilog语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