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的尾电流源工作状态

楼主(2012-10-26):
各位大侠,
      我现在设计一款低压运放,设计完后发现运放的尾电流源工作于亚阈值区,而非饱和区,将尾电流加大就其工作在
线性区了.当然更好的是工作在深度饱和区,请问让运放的尾电流源工作于线性区呢还是在亚阈值区好?谢谢

网友:
亚阈值区好,我猜

网友:
貌似应该是饱和区吧,你的微电流在不断的变化,你觉得好吗?亚阈区会减少你电路的功耗,但是这只限于放大管子,微电流的管子还是别这样了。

网友:
尽量还是要饱和区,多少还是要给尾电流源多分配点过驱动电压。不知道楼主的低压运放是多么低的电压。。。

网友:
也许我记得不对,好像subthreshold也能分饱和和线性的吧。

网友:
此概念是对的。
亚阈值区还有个好处就是工作在饱和状态时所要求的VDS比强反型时小。不过同样工作电流情况,需要把管子做大,需占更多面积。

网友:
来学习了,各种不会啊

网友(2015-01-26):
饱和区吧

网友:
是因为你做的管子太大了,所以容易进入sub threshold region。通常是saturation region是最好的,对于tail管子,vdsat尽量要大,最好可以到200mV。

如果是低功耗,transistor size小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会出现很多倒比管子,画layout注意下,不然mismatching会比较大

网友(2015-09-09):
在设计低电源电压的运放时,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亚阈值区和线性区之间,会选择前者。
但是尾电流源工作在亚阈值区,电流的复制会不会不准确呢?

网友(2024-07-16):
就电流源而言,饱和区是必须的。工作在线性区的电流源就和一个电阻一样,输出阻抗会变化很明显。作为尾电流源,它将表现为电源抑制比很差,作为负载电流源,它将表现为谐波失真很差。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应该确保饱和区优先。
但是,如果你的电流源处于亚阈值区,那么你要注意,在不同的工艺角和mismatch下,他可能会落入关断的状态的风险。这将导致不同工艺角下,你的尾电流源输出电流变化很大,这也会导致你的带宽,失调,增益等等随着工艺角变化很明显,甚至可能影响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