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GA与ADC联仿问题

楼主(2012-10-26):
上图是VGAADC级联图,在VGA进行单独仿真的时候,给VGA一个正弦信号,在VGA的输出端输出正常的正弦波。但是如果在VGA的输出端加上ADC以后,在VGA的输出端的波形就完全乱了,而不是正常的正弦波形, VGA的输出波形如下:

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高人帮忙分析分析,指点指点!!!

网友:
把差分信号show一下

网友:
请问adc是什么结构?输入是不是开关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开关电容!请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图为VGA的差分输入信号,求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图为VGA输入的差分信号,希望大神指导指导!上次没有传上去!!!不好意思!!!

网友:
你的VGA 驱动不了你的ADC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叫大神,一听跟升天死的。嘿嘿
我想看vga输出的,不过我想得也和楼上一样。看起来是驱动不了电容负载。
你后面是个SAR?是不是电容大?

网友:
驱动不了A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非常感谢楼上的你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减小VGA的输出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上你好,感谢你的指点,现在VGA的输出正常了,但是输出产生的毛刺比较大,不知道怎样减小这个毛刺,希望高人给予指点指点,支个招,非常感谢!!!

网友:
减小毛刺的办法就是: 1.增大VGA后级运放的驱动电流,可以考虑使用class-ab运放,这样电流利用效率要高;2.在VGA和ADC间加入buffer,目的还是一样,增大驱动电流. 很明显,你应该多看看JSSC上面的相关ADC的论文.

网友:
回复 网友C:

    navy_wuhaijun 说的不错

网友:
先看看你ADC采到的信号怎么样,如果没有问题,就不用管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试用了第二种方案,能不能请问一下楼上,VGA输出的波形在正弦信号的正半周期明显要比负半周期的信号要好,没有较大的毛刺,或者说没有失真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