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能不能尝试用system verilog对处理器写个测试平台呢?让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2012-10-26):
看处理器代码一段时间了,特别喜欢。能不能尝试用system verilog对处理器写个测试平台呢?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用UVM搭建了个平台,激励和monitor都有了。然后平台上system verilog写的MEM初始化和assertion模型。参考模型在system verilog中,使用DPI调用C++函数实现。整个一套运行起来后,用tcl脚本做了批处理封装。再用python在Linux下加入了一个简单的图形界面,丰富了批处理选项。这样方便了测试过程。

这一整套开发耗时2个月(验证对象差不多是一个功能完善的DSP)。俺一个人。但是,到底现在哪些公司需要这样的验证工程师啊?

现阶段尝试用system verilog调用matlab的库函数,方便后续项目里丰富参考模型,还未成功,正在试验中。越来越有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顶一下,期待中,从现在开始关注你,成功了给我说声。

网友:
在Linux下安装一下Matlab,shell调用运行一个m文件,已经试验成功了。

我的平台里,调用逻辑是用tcl脚本的。Python那部分是独立的界面,和验证具体没什么关联。
shell命令格式如下:
chmod +x matlabtest.m
matlab -nodesktop -nojvm -r "run ./matlabtest.m;quit;"

备注:变量输入输出,我找了一个很好的帖子,分享给你,http://www.biostatistic.net/thread-251-1-1.html
我用save尝试过了矩阵的导出,是OK的。你可以自己写一个matlab的,用脚本调一下。

还需要尝试systemverilog直接调用matlab的路子,如果这个不行,我预备用下面的方案了:
systemverilog里的参考模型和脚本是能并存的。我设想的是uvm激励做一次转化,共享文本给脚本调用matlab做参考模型,结果输出到另一个文本里,然后在参考模型的时候,比对文本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悍

网友:
systemverilog直接调用matlab,已经成功了。有两种方法。
方法1、通过matlab engine+systemverilog DPI,可以调用所有matlab库函数,如果是调用自己写的纯matlab函数,只要文件在当前路径下,也能直接调用。输入输出结果也能通过mxGet/Set相关的结构传递。
备注:这个方法很好用,如果遇到了matlab+mex c 的情况,我现在的做法是systemverilog通过DPI接口调C,再将C的结果和matlab之间传递。

方法2、通过mcc+gcc将matlab文件编译成一个.so库,然后再通过systemverilog调用。
这个做了实验,已经验证OK了。
但是,过程比较曲折。我们服务器上安装的64位linux,但是matlab库都是32位的,存在不兼容的情况。mcc生成C文件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调用mbuild link成库的时候,总是出现不兼容的错误。最后是自己写的makefile,完成mbuild的过程,link出一个.so库。库调用的时候,对matlab也不熟悉,一直没有做appinit的过程,在网上找半天才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想学习一下,自己就一台笔记本,装了个虚拟机,才有15G的空间,能装matlab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装。我们这里都是装在服务器上,我个人笔记本没有装matlab的。
你要不问问别人吧。

网友(2012-12-23):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提供一下UVM建立处理器的思路?现在也在验证处理器,想用UVM搭建验证平台,谢谢!

网友:
留个脚印,打算买本凑凑!

网友:
还不清楚system verilog和verilog有何区别,目前只认识verilog

网友(2013-10-17):
回复 网友A:
sherry_001,看到你已经用UVM搭好了测试平台,非常的激动.刚开始关注这个opensource的 ARM. 也有同样的想法, 望方便时指教.

网友(2013-12-10):
可以分享一下搭好的平台吗?

网友(2016-06-30):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脚本之类的分享下。现在用UVM调用matl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