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terconnect delay和iopath delay 为负的问题

楼主(2012-10-27):
INTERCONNECT u1/z u2/a (-2)(-2)

IOPATH B0/a B0/z (-2)(-2)

既然是延迟,连线延迟或输入输出延迟怎么会是负数呢? 如果是个相对值,那谁相对谁的啊??

小弟刚刚接触后端,对里面的东西还很不熟悉,希望各位大牛不吝相告。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网友:
xalk会导致上面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xalk 是什么啊,不是很清楚,请涛哥指点下啊~~~~

网友:
去置顶的基础概念问/找

网友B(2016-08-23):
虽然很久之前的帖子,但是还是很有讨论的价值的,本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SDF的3.0版本里$setuphold和$recrem支持SDF里的negative delay,但是IOPATH negative delay要怎么解决,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B:
虽然很久之前的帖子,但是还是很有讨论的价值的,本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SDF的3.0版本里$setuphold和$recre ...

同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