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个人对sta的问题和理解,恳请前辈们更正和补充

楼主(2012-10-27):
一.STA的原因或目的?
1.让电路在更高的时钟频率下稳定工作
2.……(还有其他原因或目的吗?)

二.电路能稳定工作的最高时钟频率,取决于什么?
1.器件,
2.设计(verilog/vhdl),
3.STA,
4.……(还有其他因素吗?)

三.STA的方式方法
1.SDC命令,
2.ide里的工具(操作更便捷,但本质上还是SDC命令),例如QII的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3.……(其他的方式方法?)

网友:
hold time违规的话频率再低也不能稳定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写的一个工程(两个按键控制12864显示多种画面),没做STA,setup time违规了,但是板级调试却可以得出预想结果(板子的有源晶振是20MHz,没做分频倍频),这是因为时钟频率太低了,还是因为肉眼看不出板级调试的误差,必须时序仿真才能看出实际结果(我只做了功能仿真)?

网友:
不是“让电路在更高的时钟频率下稳定工作”。
首先“让”错了,STA做的是检验,不是优化。如果告诉你有时序违例,怎么“让”它不违例是你要动脑筋的。
其次“更高”错了,STA是在你所设定的时钟频率下,验证是否符合设计规则、约束。你设什么时钟频率,它就检查什么频率,一般比你设的频率低也没问题。

网友:
STA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替代动态仿真的更快速的验证方式

网友:
一.STA的原因或目的?
1.让电路在更高的时钟频率下稳定工作
2.靜態時序分析的目的在於客觀的根據約束的條件加以分析,辨別有無違規的時序

二.电路能稳定工作的最高时钟频率,取决于什么?
1.器件,
2.设计(verilog/vhdl),
3.STA,
4.製程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
FM只能说明功能与rtl设计是完全等价,却不能说明时序是正确的。 PT可以检测内部时序,但正如楼上所说,如果约束出错的话,可能会漏掉一些内部时序问题。另外接口时序貌似也需要动态仿真的验证,但是我在想约束中设置set_input_delay于set_output_delay是不是可以代替掉接口的动态仿真验证?

网友:
STA是静态的延时,即生成的电路本身的延时特性。工具将这个参数给出后,供设计者参考,修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