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SM调制为什么会产生音频噪声

楼主(2012-10-27):
PSM调制在轻载时有很高的效率,缺点是纹波比较大 容易产生音频噪声
为什么会产生音频噪声??

网友(2013-10-31):
轻负载时脉冲的宽度是多少? 脉冲波形会产生N次谐波!

网友:
因为PSM模式下开关频率会很低,有时候会低于20KHz,这个时候人耳朵就听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所以要有额外的电路进行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