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icc的reference library 和gds的问题,求解惑啊!!!

楼主(2012-10-27):
大家帮帮忙哈,icc里面用的reference library是lef转出来的,那是只要FRAM VIEW还是也需要CEL VIEW啊?还有最后icc导出gds的时候,需要在之前reference library的基础上再stream in std的gds是不是这样? 谢谢。。。

楼主:
顶顶顶,帮帮忙来~~~

网友:
帮顶。在最开始floorplan的时候也遇到过相关问题。

网友:
如果只要PR的话,那就FRAM足矣

如果想直接从ICC中出gds,那就需要CEL,如果从其它工具中merge,就可以不用CEL。

网友(2013-06-18):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pad只有fram view,  生成gds后stream in 到icfb里面就就剩一个方框,其他都能正常显示。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virtuoso里先建个pad的library作为reference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按照你楼下的哥们说的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