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DRAM是否必须刷新?

楼主(2012-10-28):
我用SDRAM做了一个帧存储器,用乒乓开关控制,一个存储区域读,另一个区域写。一个帧同步来到时把读的区域变成写,原来写的区域变为读。因为帧同步的频率为60赫兹,所以数据只要保存16.7mS就可以了。而SDRAM的最大刷新周期为64mS,所以我认为即使不刷新数据也不会丢失。按照这个思想,我设计了FPGA逻辑,似乎也成功了。可是有一次我用了一个帧频为58赫兹的视频源,结果天下大乱,输出的图像周期性的闪烁,似乎SDRAM不能保存图像超过16.7mS。
请问高手,SDRAM是否必须刷新?为什么?

网友:
原因有可能很多種,但是輸出的帧同步的频率也是58赫兹?不是的話,閃爍的根源也許在這。

网友:
我印象中..那个 4-port sdram 好像没有刷新,使用 fifo 快速装载资料

楼主:
输出帧频是60赫兹,严格的60赫兹。输入视频源帧频有59.几,也有60.几的都很正常,唯独这个比较低的帧频不正常。
顺便说一句,如果不切换,始终不断读一个区域,则输出完全正常。我好像记得动态存储器每读一次等于刷新一次,这大概就是即使不刷新SDRAM里的内容也不会丢失。不过如果不刷新,写入的内容是否可以保存16.7mS以上?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说的不对,读出频率是60赫兹的整数倍,大概每秒几千帧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秒几千帧?速度跟得上吗?你SDRAM跑多快?视频是什么分辨率的?

楼主:
分辨率只有128X128,是LED显示屏。由于LED只能用占空比控制灰度,所以需要多次刷新实现灰度控制。更高的分辨率需要有许多这样的控制电路来完成。

网友:
SDRAM 刷新不會浪費多少時間,早期的 DRAM 可就累了,每列都要掃..
我印象中 SDRAM 刷新只浪費一次讀寫週期左右吧

楼主:
没错,刷新的开销不算太大,只是逻辑复杂一些。我的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是刷新惹的祸! 在这样的应用中刷新是没有用的,既然无用为何要花精力安排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