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放大器输入对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域的目的?

楼主(2012-10-28):
各位大侠,最近仿真了一个比较器,发现前置放大器中输入差分对管的直流工作点在亚阈值区域,请问工作在亚阈值区域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这样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
另外差分对管的偏置电流为20uA,应该不是所谓的降低功耗吧,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见过这样的设计,同求解答

楼主:
可能是直流工作点设置不正确

网友:
主要是减少offset,其次可以减少noise

网友:
楼主说偏置电流为20uA,这在亚阈值区需要很大很大的管子,管子的面积很大的话,offset电压可以变得很低,和可能是设计者的目的吧。不过缺点是速度会变慢。

网友:
差分管工作在亚阈区是为了得到尽可能小的vdsat,这样有利于减小输入offset

网友(2018-11-16):
低电压下,如果有直流工作点基本都进了sub threshold的

网友:
感觉主要是为了减小offset,同时支持低压

网友(2020-02-22):
亚阈值区域的跨导大,其次可能应用于低供电电压

网友(2021-06-17):
从电压offset的角度,OP输入对管进入亚阈值区,有利于获得更大的输入gm,更小的offset,当然noise也会更好

网友(2024-10-22):
码起来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