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Modelsim SE 10.0d (vish-4101)Modelsim No objects found matching‘*’的解决

楼主(2012-10-28):
本人正在学习Verilog,写了一个简单的gcd的程序,然后用Modelsim进行仿真。compile all 通过以后,add wave时却出现了问题:(vish-4101)Modelsim No objects found matching ‘test_gcd32/*’
导致虽然能够simulate,但是无法显示波形。于是果断google之,一般有两种解决方法,如下:
1.先把modelsim.ini的属性改为可写,然后设置modelsim.ini 中的VoptFlow = 0。
2.点击工具栏中的“simulate”按钮,或用菜单中的命令“simualte->start simulation”调出start smulation窗口,关键是把窗口中最下边optimization栏中的Enable optimization项目前的钩钩去掉,然后选择仿真的文件,点击OK,就一切正常了,能看到objects了。

上面两种方法都是将optimization选项关闭,但是我觉得既然软件中设置了optimization,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于是仔细查看代码,严格按照Verilog编程的要求写代码,最后发现将Test Bench中的

gcd32  u1(START,RESET,CLK,OPA,OPB,DONE,RESULT);  写成完整的

gcd32  u1(.START(START),.RESET(RESET),.CLK(CLK),.OPA(OPA),.OPB(OPB),.DONE(DONE),.RESULT(RESULT));

这样就没有上面的问题出现了,不知道是为什么?也只能给自己说说以后要养成良好的编写代码的风格了!

网友(2013-08-24):
上面写是什么哦 看不懂

网友(2016-07-14):
我也遇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
隐式声明确实很容易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