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 Gate、Source、Bulk連在一起作用

楼主(2012-10-28):
請問各位,如下圖結構,PMOS Gate、Source、Bulk連在一起接高電位,大約為4v,Drain連接在低電位,大約為1.4v,這樣的連接結構扮演的作用是什麽?貌似PMOS已經關斷、體二極管已經反偏。謝謝!

网友:
是不是做ESD保护的?

楼主:
没有说明出现在滤波电路里,所以不是ESD,谢谢!

网友:
做clamp,
去antenna之类的?

网友:
不是做ESD保护用,那期待权威答案

网友:
做fake管匹配。

网友:
这个不是用于ESD的反偏二极管?

网友:
在滤波电路中,会不会做电容?

网友:
电压钳位用的

楼主:
谢谢VIP,它的确是做钳位用的。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案例,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That makes my day.

网友(2013-02-17):
this circuit is in which 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