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82)

楼主(2012-10-28):
问个简单一点的

How to calculate maximum operating frequency?

如何计算出设计的最高频率?

难度:1

网友:
逻辑综合时,把时钟周期,或者时钟的uncertainty设置的紧一些,多做几次,就可以评估出设计的最高频率。

网友:
setup slack算
T> TR + Tlogic + Tsetup - sigma
??

网友:
支持每日一题

网友:
找出设计中时延最长的路径,其倒数就是最大频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找出critical timing path吧。

网友:
综合时可以估计出来
但是要加线的延迟,用uncertainty估计

网友(2013-09-28):
陈版主给个权威答案啊

网友A(2019-10-28):
正确答案是?

网友B(2020-03-26):
引用 网友A:
正确答案是?

版主在微博中有答案:去掉SDC中多余的(过紧的)设定,report_timing后得到slack,最大的延迟 = 时钟周期 - slack,最高频率就是最大的延迟的倒数。
其中set_max_delay报出的slack不能计算在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在微博中有答案:去掉SDC中多余的(过紧的)设定,report_timing后得到slack,最大的延迟 = 时钟周期 ...

多谢您的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