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launch path,什么又是capture path

楼主(2012-10-28):
如题,最近经常接触这两个词,不知道launch与capture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pt分析中,这个launch与capture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这个要很好的理解数字电路的工作原理,还有primetime的工作原理,上面有说明,涉及的东西很多,好好琢磨

网友(2016-02-04):
求书籍!!!!!!!1

网友(2021-11-17):
个人理解: reg2reg 两个reg的clk path,  前面那个reg的clk path 叫launch, 后面那个叫capture.

网友(2022-01-12):
我也搞不清楚,要自己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