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ystemverilog调用的函数

楼主(2012-10-28):
小弟是systemverilog的初学者,对下面的几句里面,first和next函数的调用不太理解 if(assoc.first(idx))
    begin
      do
      $display("assoc[%h]=%h",idx,assoc[idx]);
      while(assoc.next(idx));
    end

求哪位前辈帮忙解释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因为关联数组的元素存储的空间不是连续的,所以只能用first和next来表示第一个元素和下一个元素,不能像一般数组那样,直接把索引值累加来实现,而且关联数组的索引值是任意类型的,累加也是不现实的。其实你就理解为判断数组第一个元素和下一个元素就好了。

楼主:
回复 2# gaurson 谢谢了啊,解释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