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精度与运放的增益

楼主(2012-10-29):
从paper中看到10bit的ADC要求运放增益为76dB,12bit的运放增益理论下限为88dB求教各位大侠位数N与运放增益之间的关系?

网友:
看你做啥样的ADC

网友A:
16bit的还要求60dB呢
看baker的书里有专门讲的,Nyquist adc

网友(2013-08-02):
对于流水线ADC而言,所有子级电路的增益误差对流水线ADC的总误差影响小于LSB/2即可算出第一级的最低增益要求,这里面不能粘贴公式,所以只能这样回答了。

网友:
1/(AOS1*fc1)+1/(AOS2*fc2)+....+1/(AOSn*fcn)<=LSB/2,其中AOS为每一级的增益误差,fc为反馈因子。

网友:
增益决定他的静态误差

网友(2020-05-20):
引用 网友A:
16bit的还要求60dB呢
看baker的书里有专门讲的,Nyquist adc

请问是那本书,能给个链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