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工艺 DRC时 出现resistor的问题

楼主(2012-10-29):
Smic DRC The resistor width is larger than 2.0um  请问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吗?

网友:
问下电路设计者,但是如果是dummy管一般可以。

楼主:
不是dummy管 是精度要求很高的电阻。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電阻就得畫大點,以減少誤差

网友:
可以忽略,电阻做大了可以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