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电与模电匹配

楼主(2012-10-29):
在一个高频信号中,数电的匹配网络和模电的匹配网络是一样的吗?

网友:
说清楚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你描述的是什么 ,匹配是指阻抗匹配吗 ,不是高速或高频,不用考虑阻抗匹配,匹配就是相等的意思

网友(2012-12-24):
高频信号中,数字电路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讯号都是用高频模拟讯号在考虑

网友:
数字电路时偏置。信号完整信。不存在匹配一说。

网友(2013-02-12):
只有高速or高频才考虑

网友:
对啊,数字电路就是高速时涉及pI,SI之类,模拟的就是impedence match,源阻抗与目标阻抗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