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0-29):
源码上有一处明显的错误,data被重复赋值了,这样综合也能通过?inout [8:0] data;
第一段代码:
assign data[0]= (!cpu_hrst_n && !SW_POR_nOFF)? BCSR0[0]     : 1'bz;     //P1010POR
assign data[1]= (!cpu_hrst_n && !SW_POR_nOFF)? BCSR0[1]     : 1'bz;
    //P1010POR
assign data[2]= (!cpu_hrst_n && !SW_POR_nOFF)? BCSR0[2]     : 1'bz;     //P1010POR
assign data[3]= (!cpu_hrst_n && !SW_POR_nOFF)? BCSR0[3]     : 1'bz;
//P1010POR

assign data[4]= (!cpu_hrst_n && !SW_POR_nOFF)? BCSR1[0]     : 1'bz;
//P1010POR
assign data[5]= (!cpu_hrst_n && !SW_POR_nOFF)? BCSR1[1]     : 1'bz;
//P1010POR
assign data[6]= (!cpu_hrst_n && !SW_POR_nOFF)? BCSR1[2]     : 1'bz;
//P1010POR
assign data[7]= (!cpu_hrst_n && !SW_POR_nOFF)? BCSR1[3]     : 1'bz;
//P1010POR

assign data[8]= (!cpu_hrst_n && !SW_POR_nOFF)? BCSR2[0]     : 1'bz;
//P1010POR

第二段代码:
assign data[7:0] = (cs==0 && oe==0 && ctlcs3==1) ? regd[7:0] : 8'bzzzzzzzz;

何解???

网友:
不太可能吧,使用那家軟体
如果data是雙向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ISE13.4 和lattice diamond1.4 都能跑过,很是不可思议。

网友:
不太可能吧!!!!!!!

网友:
我也认为不太可能,因该中间有分隔参数定义吧例如: 'if  'else ,,,,'ifdef xxxxx....
没有完整的程序,无法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几条命令,ISE报告信号被多重复值,只是警告不是错误。算了,我把我认为不该存在的去掉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改了的源码

网友:
inout [8:0] data;   所以我才說你的 data 是 inout 結構
你分析 RTL 就可以看到(開關了)
因為 testregw 2選1,所以實際上不可能會衝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综合的这个是我修改过的吧?你有把冲突的那部分代码的注释给去掉吗?

网友:
有阿~我把data[0]~data[7] 都打開,quartus 並沒有說錯誤
分析RTL程序你雖然將data 同時輸出,但是只有其中一個,另一個為 z 狀態
有點類似 74ls24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看了下他的两个赋值判断逻辑,却是存在关联,
if(!cpu_hrst_n)

begin

ctlcs3_cnt <= 0;

ctlcs3 <=1'b0;

end
这样的设计太奇葩了,哎···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
可以跑过的,在CPLD里见过人家这样写过,当时很惊讶,这样明显违反规则的啊,但是运行时是正常的。

这样写是没有问题的,相当于有多个数据源,但是只在数据有效的时候接通,其它时候高阻,那数据还是可以有效通过的,但是要是有两个通道同时选通,这时数据就出问题了,就靠软件或其它部分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吧。

有点类似于case语句里casez的用法?

最好还是能用if else这样的优先级语句选择下吧,避免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不晓得这样的设计是否是在三态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设计师不违反规则的吧?
我刚试了下 assign c= sel1?a:1'bz;  assign c=sel2?b:1'bz;这样用quartus ii综合室没有错误的,综合的结果如图,但是要是不对sel1和sel2进行约束会产生冲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同的综合器以及不同的综合选项就会综合出不同的东西。9楼综合出来的就和你不一样,但其实最后的逻辑结果都一样。sel1和sel2是有关联的,逻辑的上是没有冲突的,算是你所说的一种约束。

网友:
回复 网友C:

约束不是万能的,起不到你要的效果,约束是对布线结果作些改变,影响output delay之类的,可能会有几个ns的差别,

像你这种写法的应用情况比较适合异步时使用,比如CPU来读写FPGA总线,有数据,有地址,有CS信号,有WR指示read/write,有EN信号,这些信号之间本身的时序关系已经确定,你利用CS与EN来使用即可,与数据变化率与FPGA的时钟相比变化慢很多,当成是异步信号来使用。

要是有另外的数据源也要来对FPGA访问,那也是类似同样的操作,但两个数据源之间的选择和避免冲突问题则要注意一下,靠软件或CPU或别的信号来管理,与FPGA本身无啥关系了。

适合于访问数据较慢的情况下,如果是数据变化率较快的情形,最好还是用if else等做个优先级,同时对数据选择时的头和尾做下保护之类的,避免出错。

网友:
inout [8:0] dat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数据选择是的头或者尾做下保护?能解释下吗?就是你说的用if...else做个优先级,让选择信号只有一个成立的意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白了没啥技术含量,类似于握手操作,或者设立仲裁,或者在一个数据有效时,设置个信号mask,这时再有数据来也会被屏蔽不能操作,同时在数据有效过后再把mask再延长几个时钟周期之类的,以方面后面数据处理结束。

网友:
这个是条件赋值语句吧。括号里的是条件,满足的话,赋前面的(或是后面的)值,否则的话,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