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二阶sigma-delta ADC低频下噪声大是为啥?

楼主(2012-10-29):
如图所示,在低频一开始的时候噪声就很大,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如果有经验的话跪求指导~
过采样率128,采样时钟0.5M
SNR只有37dB   一开始就被拉下来了,不知为何
-----------------------------------------
补充一点:量化器是1位的

SNR

SNR

网友:
整形有,时钟不算高,加窗似乎也没问题,怎么低频噪声就上去了呢?你的行为级仿真或者预期他应该是多少snr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80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spectrum上看DC有能量,如果你的入信号有DC分量,那么输出频谱上也应该有DC
我猜你的输入是一个有DC offset的 sin信号
计算SNR时不要计算DC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CADENCE下,我添加的激励信号源是这样的
输入信号的两端是一个vsin:
DC voltage:2.5V
Offset voltage没填,空着)
Amplitude:313mV
Frequency:473Hz

另外这个vsin信号源是串联在一vdc电压源之上的
这个vdc的电压为15V
请问您所指的DC offset是这个vdc吗?

网友:
感觉是噪声整形有问题。。

网友:
你把DC offset也包含進來了
另外,你應用的頻帶可能也不會包含DC
比如說運用在音頻
可能是20-20KHz的範圍
並非0-20KHz

网友:
一般都会有dc的这个bi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请问 DC offset 是啥?
    其次,那DC offset 应该如何去掉?
    最后,而且这个是用来测量电池电压的   是有可能测试直流DC电压的,这该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所说的DC的bin    bin是啥?

网友:
也遇到过,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035模型没有问题,018低频有分量,我感觉是不是量化器引人的失调,没验证,请高人解答。
另外问个,你是用啥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spectre  0.18的模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输入信号没有DC,那么输出信号呢?
你是用ADC输出的code转换成10进制,再做FFT?
那么这个输出信号的范围是什么?
是-Vpp~+Vpp? 还是0~Vpp?
如果是-Vpp~+Vpp,那么不应该有DC
如果是0~Vpp,那么必然有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没有能够跟上你的意思

我的验证思想是这样的:
ADC调制器输出的是1位的bitstream,对这个bitstream进行FFT分析,然后就可以得到SNR。

请问:
首先,您指的输出信号是哪里的输出?是比较器的输出结果还是别的?
其次,如何将ADC输出的code转换成10进制?我得到的都是1bit的数据流,2进制的数字码流应该按照多少来转换?

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你是1bit DAC,如果是多bit DAC就需要转成10进制
你现在输出的0/1的码,直接做FFT,当然有DC分量咯
你把你输出的0/1 bit stream 平均一下,平均值不等于0!
所以说让你在FFT中不要计算DC 分量
要么你把码转成+/-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就是这么做的,将码流转换为了+1、-1。 图中的处理结果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得到的

网友:
算SNR的时候从哪个频率开始积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输出真的有DC分量
你的ADC是双端输入,还是单端输入 + 参考电压?
那要去找一下这个DC信号是从哪里进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端输入

请问如果有DC一般会是以何种方式引入?
哪些问题会引入DC?

网友:
回复 楼主:

    码型的格式
    举个栗子
    1.是RZ的不容易有,而NRZ的容易有
    2.0~Vref/2^n--〉code 0 …… 会有,Vref/2^(n+1)~3*Vref/2^(n+1)-->code 0 ……不会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虽然您举了个比较详细的例子,但是我更加糊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有人说是FFT算法的问题,DC失调是因为静态特性有问题,可以通过数字算法来消除。

现在测试的时动态特性,采用汉宁窗应该去掉主瓣的前两个点。

    请问你是不是也想表达这个意思?

网友(2013-06-24):
回复 楼主:

握爪啊 最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spectre中得到的数据用matlab处理得到的图与lz的形状一样。。。泪奔。。。

lz问题解决没?如果搞定了还请不吝赐教啊,thx!

网友:
啊啊啊,哪位大神路过指导一下吧,跪谢!

网友:
有加input noise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有加。就是在spectre中用晶体管搭建的电路仿tran(没选TransientNoise),然后取点在matlab中做fft。

网友:
这个很简单,所有输出求和,判断是不是有DC就可以了,如果输入没有DC的话,就需要分析一下DC产生的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刚试了一下,输出取70000个点,求和,结果为0,但做fft之后得到的psd图还是低频很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啊,后面的处理加了hanning窗函数。。。但是窗函数的影响应该不会有这么大吧。。。

窗函数的点数或别的什么设置有要求么?

网友(2013-10-08):
怎么没人接着讨论啦,接着来啊
我想看看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1-14):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算信噪比等等里面这个bin什么意思...我到处找都没找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I:

    大哥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happyvega

    大哥请问解决了吗
引用 网友J:

后来改了一些电路,然后仿着仿着就没有了。。。其实还是不太明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1. 这问题好像很多人都遇到,不知道最后你都更改一些啥参数把它搞定?

2. 在我们的印象中有几种因素可以导致这种现象:
a. 本身输入信号中有DC成分;(对策:直接分析输入信号频谱);
b. 输出码流选型问题;(对策:采用对称码,比如:原来,反馈+Vref时对应输出码为1,反馈-Vref时对应输出码为0,计算DFT时,把1、0分别用+1和-1(其实只要用关于原点对称的数都可以:比如+2、-2)代替。多位量化器的情况类似);
c. OTA的输入失调电压(越靠近输入信号的OTA表现越明显),一般没有特意追加VOS时不会体现出来的;(对策:chopper技术,cds技术);
d. OTA的等效输入1/f噪声(越靠近输入信号的OTA表现越明显),一般没有开启transient noise时也是不会表现出来的;(对策:chopper技术,cds技术,低噪声ota技术(很多),这一部分包括热噪声要严重关注,否则很可能出现仿真SNR很好,测试SNDR一踏糊涂);
e. 泄露噪声(本质是非理想的量化噪声和DAC非线性(失配)噪声),具体原因是OTA的dc_gain || GBW || SR不够大,越靠近输入信号的ota影响越大。

3. 猜测大哥是不是调整电路的结果使DC_GAIN || GBW ||SR提升呢?希望大哥给个回复,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K:

    好厉害...不知大哥是否建过matlab模型(调制+数字滤波器),我用sdtoolbox里的psd看频谱,调制器的可以,数字滤波器的出来完全不对,对psd这个模块使用也不会(比如有时候模型都跑完了他都不出图),看help也没啥进展,另外请问spectre仿真后导入到matlab测频谱可以直接用那个psd模块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J:

1. 参考那本《understanding ...》的附录;参考《数字信号处理》;参考《信号与系统》
2. 自己写脚本(用matlab, C都可以)计算DFT,可以得到功率谱密度(PSD),再得到SNR, SNDR

3. 建模说白了要把积分器理解透彻,计算“非理想”积分器的传递函数,计算“非理想”积分器的时域输入输出关系。别小看这些,其实这是设计delta-sigma调制器的核心之一。曾经搞过一个调制器,光光理论计算就写了400多页,其中maple和mathematica都用上了,化简的结果还是混乱一片,最后还是手工推导,一个个式子的复杂度和长度都以页论。总之,多多参考IEEE的顶级论文+国际牛校的博士论文,别看那些低水平的重复的东西。

4. 总之,只要把理论搞精,对各种怪现象的理解应该有帮助。当然了,无伦搞啥东西,只要深挖,随时都有可能碰到很难理解的东西。

网友:
看matlab的PSD的波形,如果ADC的设计带宽小于2k,并且去除直流分量的话,这个ADC的SNDR大概应该在70多接近八十。SNDR只有三十多就是直流引起的。楼主如果是用SDtoolbox分析的,那个计算SNR的函数的输入变量有一项是设定从哪个点开始积分,积分到哪个点,楼主把直流的那几个点不算近积分范围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谢谢大神的建议..另外请问下,从频谱上看形状对,但是信噪比是-16bit,这个-怎么理解啊?信号被噪声淹没了?..理论功力约等于0..求点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I:

    大哥请问你前面说取70000个点测,请问取点测频谱是按照coherent sampling来取点的吗,就是Fin/Fsample=NPeriod/N..

网友:
回复 网友K:

先膜拜一下大神的分析!我说一下对应的情况吧:a. 我的输入信号一直是基于VREF对称的正弦信号(双端结构),所以输入信号本身是没有dc成分的;
b. 输出码流选型:这个问题我一开始确实没注意到,后来改过来了,不过改之前与之后PSD都是有明显的低频成分的,只是说之前这个成分特别大,一眼就能看出来有直流量。。。另外,我觉得这个到底是1 0还是1 -1其实是死的,就是看反馈回去的有效值是1和0还是1和-1,稍微分析一下即可知道是哪种;
c. 运放输入失调  这个如果不专门加一个模拟失调量的源的话,仿真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的;
d. 1/f噪声  一开始没有开Transient Noise,所以这个也没影响;
e.  DC_GAIN || GBW ||SR  理论上来说,GBW达到7 8倍的采样频率应该就够用了,dc_gain理论要求也并不特别高70+dB大部分时候也够用了,SR跟GBW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没有具体分析过。。。

我那个仿真最后改的大概是运放的GBW和SR,以及积分器的开关尺寸,后来再仿真时,低频成分就比较正常了,不会明显向上翘起

网友:
回复 网友K:

以及恳请大神看看这个帖子,给点儿指导~
http://bbs.eetop.cn/thread-434404-1-1.html

网友:
嗯,点数确实是按这个取的

网友:
如果你看文献的话,这种输出PSD是正常的,对于低频应用,如果不加斩波的话,确实低频噪声比较大……顺便问一句楼主用的是什么仿真……

网友(2014-04-26):
回复 网友H:

   你好,请问判断DC的来源,怎么分析?我的量化输出结果求和不为零...请大神赐教

网友(2014-09-16):
回复 网友I:

   请问,对于SDM的FFT,在低频阶段的噪声很高,你知道原因了吗?如果知道的话,帮忙指点一下,我一直也想不通为啥低频段的噪声会那么高,看很多论文里面,即使是测试结果,也会有很高的低频噪声,当然,他们的SNDR是不算那些低频噪声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对于sigma delta ADC, 在matlab模型建立后,你肯定得用理想OP和比较器仿真一下看看,然后在自己的OP和cmp设计好后,再分别代进入仿真,再比较看看FFT结果,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如果OP和cmp没有问题,仿真没有引入transient noise和offest,不应该有低频噪音的。
但如果你没有作chopper处理,低频noise实际测试是必然存在的。

网友:
我怀疑你原来是OP的slew rate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L:

不好意思,我也还不太明白。。。

网友(2015-01-29):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做一个两位量化的 sigma delta ADC   在计算他SNR的时候  是不是要两位输出码流 接到一个2bit理想DAC上 然后将理想DAC的输出码流 导入到MATLAB 计算吗?亟待回复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好 我现在做一个两位量化的 sigma delta ADC   在计算他SNR的时候  是不是要两位输出码流 接到一个2bit理想DAC上 然后将理想DAC的输出码流 导入到MATLAB 计算吗?亟待回复 谢谢

网友(2015-04-08):
16bit是调制信号输出的有效位数,上面那个才是信噪比

网友(2015-07-01):
1.输出失调,看看系统失调,如果这个有偏移的话,应该有个低频的东西;
2.噪声整形, 传递函数的零点确定在DC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M:

请问你的理想仿真元件op、比较器都有吗?

网友(2015-11-25):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最近在 测试2-2MESH ADM芯片,输入信号就是你说的那样,输出的结果如图:

计算的SNR为负值,一直很费解,这个程序和2-2MESH ADM电路仿真时用的是同一个程序,但用仿真的数据得到的SNR就是正值,还请大神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N:

输入信号大概是在1kHz上, 你的采样频率是多少?有没有满足相干采样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O:

   多谢回复!!!调制器的工作频率是1M,输出数据流的采样频率是1M,两者同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