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哪几家foundry的亚阈值模型比较准?

楼主(2012-10-29):
想做个工作在亚阈值区域的电路,但担心仿真和测试结果相差太大,所以求问哪几家foundry的亚阈值模型比较准?最好是具体的工艺,多谢!

网友:
目前觉得TSMC的比较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TSMC哪个工艺呢?

楼主:
站里没人做过亚阈值设计吗,求回复。

网友(2014-03-21):
估计这不是foundry想去解决的问题吧 而是Berkeley或是其它模型提供者要去解决的问题 你可以去查看一下 哪个版本的 BSIM模型能更好地描述亚阈值区域的特性 然后去了解一下哪家foundry哪个工艺用上了这个模型

如果你是足够大的客户,可以要求foundry去改善所用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