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倍频器

楼主(2012-10-29):
请问高手们,我现在需要用verilog写一个10倍的倍频器,不知道如何着手,之前只写过分频器的。请教了!!谢啦

网友:
倍频一般使用pll;如果一定要用verilog写的话,参考全数字锁相环

网友:
其实所谓的数字倍频 也 只能 是一种假 倍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什么好的思路么?用verilog实现数字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