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83)

楼主(2012-10-29):
Design a divide-by-3 sequential circuit with 50% duty cycle?

(用标准单元)画一个50% duty cycle 的三分频电路

难度:1

网友:
是占空比50%? 这个为啥难度只有1,我觉得很难啊,求版主解答。

楼主:
都是招毕业生的考古题,上网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用时钟上升沿生成一个3分频时钟,再用时钟下降沿生成一个3分频时钟,这两个时钟信号相或就可以啦。

网友:
需要用到负沿逻辑

网友:
这个对时序需要check neg reg时序
不划算

网友:
实际中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需用硬PLL

网友(2015-08-31):
50%占空比三分频器的设计方法http://wenku.baidu.com/link?url=57aywD0Q6WTnl7XKbIHuEwWENnSuPS32QO8X0a0gHpOOzdnNt_K0mK2cucVaEHVSlTeBJatlY62ZU4vcN8CU3WotWQFHB3b41V1f-6iDfhW

网友(2019-10-28):
三分频不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