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PAD综合后,做仿真为什么时钟pad没有输出?

楼主(2012-10-29):
65nm的库,时钟直接从pad输入,用的是普通的IOpad,综合后+SDF仿真,时钟pad没有时钟输出,其他的输入正常,求教原因,谢谢!

楼主:
综合的时候,creat_clock直接加载时钟Pad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pad选对没有,是输出,输入还是双向pad,再看看pad的电平特性,比如i/o名是不是对的

楼主:
应该没问题的,RTL加PAD仿过的,没问题,就是用的普通输入pad,但是综合后就时钟信号传不过去,其他输入信号都能过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哈你的综合后的sdc文件,定义里面的时钟的管脚,从pad到clk

楼主:
    改综合后的sdc文件干嘛?仿真也不用这个,不是做PT,是综合后的网表+sdf仿真

网友:
是不是clock的load太重,综合工具给优化了,看看SDF里pad内部是不是有个很大的delay, clock是要设置dont_touch或者ideal_network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at_clock之后,这些属性应该是默认的吧

网友B(2020-05-18):
楼主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时钟经过pad后没有输出

网友C(2020-11-10):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时钟经过pad后没有输出 ...

普通pad对能过的信号应该有width要求,频率太高的时钟宽度不满足要求的话就过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pad对能过的信号应该有width要求,频率太高的时钟宽度不满足要求的话就过不了吧 ...

谢谢,之前遇到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们芯片有一个时钟适用于低功耗,所以只有在低功耗模式才会打开,因此在DC综合的时候我们没有case这个时钟,后来也因为这个原因,sdf文件里延时过大,导致无法输出,所以后来通过手改sdf文件来进行后仿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