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过程中遇到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2-10-29):
最近在综合的过程中遇到一点问题,在此向大家请教一下。     现在需要综合一个顶层文件,带有PAD。有一种供电IO pad ,比如
module PLVDDH (VDDH, VSSH, VDD, GND, E3V);
    inout VDDH;
    inout VSSH;
    inout VDD;
    inout GND;
    inout E3V;
    supply1 VDDH;
    supply0 VSSH;
    supply1 VDD;
    supply0 GND;

endmodule
module PLVSSC (GND, VDDH, VSSH, VDD, E3V);
    inout GND;
    inout VDDH;
    inout VSSH;
    inout VDD;
    inout E3V;
    supply0 GND;
    supply1 VDDH;
    supply0 VSSH;
    supply1 VDD;

endmodule

综合的时候需不需要将这种供电IO pad(也就是VDD GND)加到顶层中去,如果需要的话那信号应该怎么连接呢。我目前是这样连接的
PLVDDC VDD18(

.VDD
(pin08),

.VSSH
(pin21),

.GND    (pin35),

.VDDH
(pin50),

.E3V
(E3V)
);
PLVSSC GND18(

.GND
(pin35),

.VDDH
(pin50),

.VSSH
(pin21),

.VDD
(pin08),

.E3V
(E3V)

我的pin08是打算接1.8v电压的,pin50接3.3V的电压,pin35 pin21是接地的,不知道这样连接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工程包含了模拟IP,所以顶层有些模拟IO pad以及模拟供电IO pad, 比如
module PLBIARC (AGNDC, AI, AVDDC, P, E3V);
    inout AGNDC;
    inout AI;
    inout AVDDC;
    inout P;
    inout E3V;
    supply0 AGNDC;
    supply1 AVDDC;

endmodule
module PLAVDDLI (AGNDF, AGNDH, AVDDF, AVDDH, AVDDLI, E3V);
    inout AGNDF;
    inout AGNDH;
    inout AVDDF;
    inout AVDDH;
    inout AVDDLI;
    inout E3V;
    supply0 AGNDF;
    supply0 AGNDH;
    supply1 AVDDF;
    supply1 AVDDH;
    supply1 AVDDLI;

endmodule

这种情况该怎么连接信号呢?是不是还是和连接数字供电IO pad的方式一样,将AVDD AGND和对应的pin脚连接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一般的数字子模块是没有VDD GND这些ports的,但是模拟模块有。现在有个模拟IP的仿真模型,需要将它嵌入到数字模块中,
module OSC_TOP (

VREF,
//

IREF,
//

IREF_OSC,
//
        DGND,  //1.8V digital power
        DVDD,  //digital ground
        AGND33,  //3.3V analog power
        AVDD33,  //analog ground
        TRIM,    //OSC_TOP trimming bit
        PD,      //power-down control
        OSCOUT   //OSC_TOP clock output
);

这时既有模拟的供电 又有数字的供电,他的端口应该怎么连接,这个模块它是嵌入到一个子模块中,子模块是个数字模块,它定义的端口没有 VDD AVDD GND AGND。

楼主:
哦 ,那我还需要在顶层加VDD这个pad吗?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

楼主:
恩,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在顶层不用管电源,有需要连接电源地的port,让他悬空,然后再布局布线中加入电源pad,然后连接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