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在place之后slack为-3.79

楼主(2012-10-29):
report_placement_utilization的结果如下:
**********************************
      Sub-Region Utilization
**********************************
Number of regions with placement utilization 0 - 0.125 is 9973 (20.18%)
Number of regions with placement utilization 0.125 - 0.25 is 3091 (6.26%)
Number of regions with placement utilization 0.25 - 0.375 is 4167 (8.43%)
Number of regions with placement utilization 0.375 - 0.5 is 4618 (9.35%)
Number of regions with placement utilization 0.5 - 0.625 is 4283 (8.67%)
Number of regions with placement utilization 0.625 - 0.75 is 3788 (7.67%)
Number of regions with placement utilization 0.75 - 0.875 is 4781 (9.68%)
Number of regions with placement utilization 0.875 - 1 is 14714 (29.78%)

界面看过,有些地方一个cell都没放,有些地方就很挤。
用的命令是
place_opt -power -area_recovery -congestion -effort high
legalize_placement -timing
check_legality -verbose
psynopt -congestion -area_recovery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我的约束问题还是布局需要调整呢?

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
利用率有点高,布局再调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 请教 第一回跑PR的流程 完全没经验 这个利用率已经算高的了么?一般利用率是多少范围以内丫

网友:
设一下set_congestion_options -max_uti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般有什么经验值推荐吗?设置最大多少

网友:
-max_util 0.85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网友:
Place之后,能控制在75一下, Route之后控制在80%,风险会小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啊 谢谢!

楼主:
加了这条命令以后重新跑。。。结果slack涨到-6.02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下timing Path,没准是你的Floorpan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怀疑是这个的问题 看了path

这个就是之前-3.79的那个path

网友:
贴贴timing report,然后分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macro间距太搞了吧,要么有端口,然后加大间距,要么干脆不要放stdcell在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F:

Startpoint: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st_reg_0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_124M)
  Endpoint: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din_reg_118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_124M)
  Path Group: clk_124M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_124M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1.50       1.50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st_reg_0_/CK

(FFDQRHDLX)
                                                          0.00 #     1.50 r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st_reg_0_/Q

(FFDQRHDLX)
                                                          0.54       2.04 r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1/Z (BUFHD2X)
                                                          0.38 *     2.42 r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2/Z (INVHD1X)
                                                          0.41 *     2.83 f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148/Z

(NAND2HDUX)
                                                          0.53 *     3.36 r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129/Z

(NOR2HD1X)
                                                          0.26 *     3.62 f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130/Z

(NOR2B1HDMX)
                                                          0.29 *     3.91 r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281/Z

(NAND2HDUX)
                                                          0.37 *     4.28 f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125/Z

(INVCLKHDLX)
                                                           0.37 *     4.28 f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125/Z

(INVCLKHDLX)
                                                          0.32 *     4.60 r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579/Z

(OAI211HD1X)
                                                          0.21 *     4.81 f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56/Z (BUFHD5X)
                                                          0.22 *     5.03 f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267/Z

(AOI21HDUX)
                                                          0.34 *     5.37 r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266/Z

(OAI211HDLX)
                                                          0.28 *     5.65 f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721/Z (BUFHD1X)
                                                          0.32 *     5.96 f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112/Z (BUFHD8X)
                                                          0.34 *     6.30 f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556/Z

(BUFHD20X)
                                                          0.30 *     6.61 f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558/Z (INVHDUX)
                                                          3.84 *    10.44 r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163/Z (BUFHD3X)
                                                          0.93 *    11.37 r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U214/Z (OR2HD2X)
                                                          0.49 *    11.86 r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din_reg_118_/D

(FFDQRHD2X)
                                                          0.01 *    11.87 r
  data arrival time                                                 11.87

  clock clk_124M (rise edge)                              7.00       7.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1.50       8.50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8.50
  clock uncertainty                                      -0.30       8.20
  7501/b2v_inst1/pdam_acq/U1_pdam_acq_acci/U_wrapper_dpram_81x1600/inst_bist/din_reg_118_/CK

(FFDQRHD2X)
                                                          0.00       8.20 r
  library setup time                                     -0.12       8.08
  data required time                                                 8.08
  --------------------------------------------------------------------------
  data required time                                                 8.08
  data arrival time                                                -11.87
  --------------------------------------------------------------------------
  slack (VIOLATED)                                                  -3.79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怕后面会不会需要插buf...所以中间的距离留两排std cell的高度行么?
   如果不留会不会后面就近插不了buf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用什么命令能调呢。我也觉得太密 有些地方又很空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得看macro的pin的朝向再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走线是么 需要不需要留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macro的pin的位置,,,做fp的时候就要考虑它的朝向如果你面积充足,不建议你图片那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E:

   13#中间的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要看macro的pin之间的连接关系留走线么 或者一点间距不留?

网友:
两种情况,推荐第一种,是这个意思。明白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优化万一需要插个buffer肿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E:

   优化也是优先端口的,你可以按我说的先试试看,然后再问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的意思是:
place_opt
legalize_placement -timing
check_legality -verbose

psynopt -congestion -area_recovery
place_opt -power -area_recovery -congestion -effort high

这样?不太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H:

   原来这样。。因为第一次做ICC 脚本都是依葫芦画瓢的 可能是理解上不足的关系。谢谢!!!

网友:
为什么你那个timing report里cell的delay那么大,都3.84了?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FP的问题以外我想不到还能是啥 菜鸟 分析不来timing report。。。

网友(2013-05-14):
set_congestion_options -max_util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一下damonzhao版主,如果两个macro cell的四周都有pin,且分布差不多,他们之间的距离该怎么设置呢?
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J:

   看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主要考虑macro和对应的module的摆放。间距的话,如果放在一起的话,考虑信号线的链接关系,如果时钟不快,考虑方便绕线就行了。
具体数值的话,没有确定的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哦,谢谢damonzhao版主!
能不能给个经验值呢?您的设计中一般会设多大(四周都有pin的情况,有或者没有链接关系)?
非常非常感谢!